松下制动伺服电机的制动部分的接线

楼主(2013-02-21):
最近用到松下制动伺服电机,MSME系列,一个是1.5KW,一个是3KW的,资料上的接线图有一个浪涌吸收器,请教高手这个浪涌吸收器可以不接吗?不接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吧?

网友A:
干扰不大的话,没什么问题。我一般都没接。qq:274332591

楼主:
不是主线上的,是制动器的接线

网友B:
一般不怎么接

网友C:
还是接上好点

网友D:
还是接上的好,有干扰就麻烦了。。

网友E:
接上保险点,我这边凡是有变频,伺服,PLC,等工控产品,主电源都接了浪涌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