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SEW伺服系统累积误差问题

楼主(2013-02-21):
sew伺服电机往返运动,设定值和显示值都是一一对应的,但实际位置就会往一个方向移动,这个算不算内部的一个累积误差?该如何消除此种故障,望专家们帮帮忙,谢谢……

楼主:
可有这方面的专家,帮忙解释一下此种故障,谢谢

网友A:
等待高手··

网友B:
好像问题没说太清楚
误差通常有,间隙误差、干扰误差、非线性误差等等
不同类型不同的解决方法
如果多次重复定位才出现误差,比较省事的方法是每完成一个工件做一次回零校准操作,不过比较费时
如果一次单程定位就出现误差,要彻底找问题了,若只向一个方向偏,有可能算法有问题,或许需要加偏移量。
如果采用模拟量控制还会出现零偏误差,通常与温度有关系,这需要调整参数,当输入电压(电流)为0时,调整驱动器参数,直至停止转动。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楼主:
估计应该是两边齿轮有跳齿的可能,从而使得伺服驱动器中的算法产生误差,就是所谓的齿轮比

网友C(2013-03-24):
需要详细说明一下控制方法,我用S7-200控制埃斯顿伺服也出现这种情况,是用脉冲+方向的方式控制的,在换向时先给方向信号PLC再发脉冲就OK了。

网友D:
计算出误差值的累积值,在一定周期内进行误差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