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制动器问题

楼主(2013-02-21):
伺服电机的制动器的电源可以用普通的24V直流电源吗/

网友A:
差不多是可以的

网友B:
一般都是单独供电,考虑功率。

网友C:
还有这说法?

网友D:
最好不要用普通的24V直流电源。因为制动过程中的电流有时会过大,导致直流电源工作不稳定。
我这边的电磁离合器用的电源都是专门配的进口控制电源。

网友E:
我觉得可以,只要考虑他电流峰值时的功率有多大。

网友F:
单独供电,考虑功率
wananjushi

网友G:
我们一般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