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485通讯只能运行PU频率

楼主(2013-02-21):
本人做了一个程序,FX-2N的PLC,用485BD控制一个E700的变频。可是实际投入后,只能按照变频器PU设定的频率,不能按照我程序设定的频率运行,麻烦各位同仁帮忙看看,给予指点!谢谢!
参数设置:P79:0 P117:1 P118:192 P120:2 P124:0 P340:10 P549:0
复件 正、25.5HZ.rar

楼主:
下载的多,回答的人少!

网友A:
变频器控制方式设置对了吗?
频率来源由通迅决定!

网友B(2013-04-09):
注意参数 Pr.338 Pr.339 Pr.340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