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1):
电池阀使用交流不分正负,但是直流时有没有正负之分?

网友A:
你最好还是分下正负极,有些没有分,有些有分。

网友B:
直流电磁阀的线圈不分正负,但插头上有发光二极管的要分正负,不过接反也没关系,只是灯不亮,不影响工作。

yaanlh

网友C:
一般都没分的。

网友D:
直流电应该分的。因为上面的led指示灯是存在极性的。

网友E:
有指示灯的当然要分啊。

网友F:
直流阀要分,因为多数直流阀线圈并有泄放二极管,如果正负接反就是二极管直接短路。当然,有的电路泄放二极管串有限流电阻。交流阀不用分,因为阀自身有整流电路

网友G:
有灯得分··没灯的不分

网友H:
有分的,看是直流还是交流!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直流阀要分,因为多数直流阀线圈并有泄放二极管,如果正负接反就是二极管直接短路。当然,有的电路泄放二极管串有限流电阻。交流阀不用分,因为阀自身有整流电路

更正下那是“续流二极管”;交流电的不需要分,但直流电的一定要分。

网友J:
这个是很基本知识,请匆成为一名申手党~!

网友K:
有的分有的不分,有交流有直流有低压有高压!

网友K:
电磁阀线圈可以用万用表判定有没有坏

网友L:
插头上有发光二极管的要分正负,不过接反也没关系,只是灯不亮,不影响工作
wananjushi

网友M:
没有,你用的是带指示就是指示灯要接对正负极就是了,接反了灯不亮,不影响工作!

网友N:
必须分清,电磁线圈的S极和N极会颠倒,动作应相反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必须分清,电磁线圈的S极和N极会颠倒,动作应相反
有待高人分解

网友P:
直流要分,不然灯不会亮。

网友Q:
有分正负的,也有不分的。

网友R:
电磁阀在市面上有很多,有分正负极的,也有不分正负极的,得看什么牌子的电磁阀,比如SMC的电磁阀就一定要分.亚德客的多半是不分的,都能控制,只是只指灯亮不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