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MAX7219控制LED显示

楼主(2013-02-21):
实物
实物
朋友们有没有谁做成功过呀?指导一下行不?我做了用单片机可以控制但用PLC给信号就不行了。

网友A:
我用三菱1N系列的做过时钟显示,采用的是CD4511驱动4个数码管,显示效果不错,不过就是PLC的点伤不起,你懂的。IC的型号有很多,什么74LS147,74LS148什么的都可以,只要IC的功能有锁存译码就可以,PLC用的BCD码指令,很简单的。

网友B:
很简单速度跟不个没有哪么快的时钟信号同步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