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计数器的问题

楼主(2013-02-22):
计数器C0~C15能记多快的脉冲啊?我想给编码器计数怎么办啊?
有付出就会有收获,坚持!!!

网友A:
估计用不了,转快了就记不了数。

网友B:
普通计数器计数频率需考虑扫描周期;
编码器计数请使用高速计数器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plc?可以用但是不是c0-c15计数器的。。

网友D:
编码器输入一般不用普通计数器,宜用高速计数器,以FX1S为例,单相输入可调用C235,输入点用X0,但X0不能用于其他输入,驱动M8235时为减计数。

网友E(2013-03-30):
FX2N的 C235 C236 C237 C238 对应X0 X1 X2 X3

网友E:
高速计数器

网友F:
1秒最多能记300个脉冲

网友D:
不要忽略扫描周期和输入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