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是什么电机

楼主(2013-02-22):
公司以前从瑞士购买的钻孔机器,今天我去查看他的伺服电机,我名牌写的在网上查找相关资料,没有搞明白。如图:
请指点一下是什么品牌电机,怎么控制,是否可以与三菱PLC FX系统通讯。谢谢。

网友A:
大部分数控机床都采用伺服电机

网友A:
还是直流伺服电机

网友B:
直流伺服电机
wananjushi

网友C:
加拿大MATADOR伺服电机

网友D:
TACHO 10V/1000RPM,直流10V,每分钟1000转

网友E:
直流伺服电机型号DCM2吧 30/ 03 A2S 堵转转矩0.32NM 额定转速3000转 KT0.07NM/A可以从单位上分析它的含义,BEMF也是如此,额定电流4.45A,作为电机可以接伺服控制器,PLC再与控制器通讯

网友F:
直流伺服电机

网友G:
通用伺服电机,转矩0.32NM,转速3000rpm,额定电流4.4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