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双电控和单电控电磁阀

楼主(2013-02-22):
电磁阀双电控和单电控区别,以及各自的优点和适用范围。
双控电磁阀只要通电就会有动作,不用一直通电,可以保护线圈;
单电控的电磁阀要一直通电才会动作;

网友A:
电磁阀有很多种的,其功能用处各异,双电阀也有中位保持的(三位五通),在没到达位置前是要一直通电的。电池阀选型手册上说的很详细的。

网友B:
双电控可以控制得更加灵活,掉电不复位,单电控掉电会复位,不利于安全!

网友C:
电磁阀是根据控制的要求来使用的,再说不知你说的是气阀还是油阀,总的来讲,每一种阀都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缺点,所以产品是选着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