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BMOV指令的了解

楼主(2013-02-22):
三菱PLC中 “BMOV K1M100 K1M800 K8” 是什么意思。具体解释一下K8
问题补充:
有点晕。。到底是从“K1M100~K1M107→K1M800~K1M807”呢还是“K1M100~K1M128→K1M800~K1M828”呢??
好像都有道理。。。

网友A:
那么将M100 传输给M800,M101送入M801…… 也就是将M100~M107这一整块传输M800~M807,它们是一一对应的。
K8是8个数据 442369804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B:
楼上真解

网友C:
其实象这些指令完全可以在编程软件中写一下,然后仿真一下就真相大白!

网友D:
是将M100~M131传到M800~M831
K1M**代表4位,连续传送8笔就是4×8=32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将M100~M131传到M800~M831
K1M**代表4位,连续传送8笔就是4×8=32位

网友F:
三菱的PLC资料很多,认真的看书,思考一下,很容易理解的,心领会了,就可以举一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