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安川A1000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3-02-22):
各位大侠,A1000变频器一通电就报故障CPF20,本人新手,不知道怎么回事,求大神们指教,谢谢啊!!!

网友A:
控制回路故障

网友B:
换一块CPU板试试

网友C:
CPF20 选件卡故障
处理方法:
a=选购卡连接口连接故障。
b=选购卡的A/D 转换器不良。
A=关闭电源,重新插卡。
B=更换选购卡。

网友D:
我的也出现过这样问题从新插卡好了

网友E:
3楼回答到位

楼主:
各位大侠,裸机状态,什么选购卡都没有,一根线都没接,只接了三项电源线,开机就报故障,恢复出厂值也不行,重启也不行
jxh668

网友F:
安川变频器坏了就换板
不过只有原厂才有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