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2):
实物如图所示

网友A:
多搞几个照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搞几个照片啊

我也想多发几张,可是没有啊   好像是OMRON的产品!!

网友B:
这是个安全防撞系统上用的,你说的是上面那个黑色的橡胶皮条把,那里面有两条长的金属片,是格开的,如有外力撞倒,里面两个金属片接通,把安全系统启动就停机了,
  • 下载积分:+1(q605668560) 感谢!

网友C:
    型号SGE 225  如是PORT为端口如是PART为部件2541  REV应是版本号1.00
  • 下载积分:+1(q605668560) 感谢!

网友D:
    model后就是型号

网友E:
    不知道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