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安川G7变频器5.5KW带7.5KW电机如何设置参数?

楼主(2013-02-22):
用安川G7变频器5.5KW带7.5KW电机(带PG矢量控制)需设置哪些参数才可以保证电机启动时不报过流?请各位大大赐教,谢谢!

网友A:
小马拉大车,行吗?

网友B:
不太好吧

网友C:
难.....不要闭环控制勉强可以...

网友D:
不怕把变频烧掉吗

楼主:
我也不想以小拉大,可我们以前有台设备就是相同的配置,4年了都没有问题,我用的也是跟他相同的参数,拷贝过来的,可就是一启动就报OC,

网友E:
负载也有很多因素影响的啊。

网友F:
最大电流他应该有个百分比的吧,设大一点应该可以了

网友F:
老是OC应该是满负荷了,用个大点的吧

网友G:
把上限频率调高点调到60HZ看看。

网友H:
也许7.5KW是轻载吧?

楼主:
7.5KW电机的负载很小,就带三支铁辊转动;
我的问题解决了,原来用的那只旧编码器是坏的,换了只新的就可以了!以小带大(小一级),只要负载不大,闭环控制也是可以的!

网友I:
曾用过11KW变频器带动15KW电机,50HZ时才9.87A,如你的电流大,负载重,必须换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