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编程请教

楼主(2013-02-22):
编程里 网络1与网络2怎么理解的啊

网友A:
个人理解为一个线圈

楼主:
为什么要有1和2呢

网友B:
代表一个电气回路……如果你有看过电气原理图的话,那很明显,A,B,C,D,E……不就是代表一个一个电气回路,也就是Network么。
Good Luck~

楼主:
那plc程序是怎么走的呢 先1后2 还是同时啊

网友C:
你可以无视网络编号,只要记住PLC的程序扫描永远遵循自上而下、自左而右的原则

网友D:
谢谢提供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