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触摸屏与PLC通信反应慢

楼主(2013-02-22):
触摸屏是显控SK43E,PLC基恩士KV-N60AT 232通信口直连,通信速率已设为最高115200bps, 能正常通信,但屏上的开关,指示灯等所有与PLC有关的元件都反应慢,按下后要过1秒左右才有反应,通信线是触摸屏卖家配的。两台都是如此,问过显控技术支持说是PLC的问题,问基恩士售后说PLC肯定没有问题,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我也遇到过,我认为是触摸屏问题

网友B:
有的屏能设定通讯延时的。
下载积分:+5(绝世精灵) 真诚感谢!

网友C:
232本来就慢,要快用422呀,全双工

网友D:
触摸屏里面的元件太多,或者画面太多有可能反应迟钝,删除些试试??

网友E:
显控本来就垃圾

网友F:
可能是屏的反应比较慢。

网友G:
删除触摸屏里的图片 优化画面 减少占用的内存

网友H:
你试试把采集频率 修改下

网友I(2013-10-19):
这是典型的触摸屏问题,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如果客户不经常调整,或者要求显示速度无所谓的情况可以使用这种屏,这种屏唯一的好处,就是便宜,其余没有什么好处,编程软件也很垃圾,很多功能都没有,可能只是比那种文本屏好一些吧,我是除非客户指定用这种屏,不然是不会选择使用这种屏的,虽然便宜,但用起来,感觉待烦的
工控自动化设备PLC,触摸屏,单片机程序开发设计 ,PCB设计,生产与销售

网友J:
看楼上的发飙了

网友K:
有的屏可以设置通讯参数模块化,这样口蹄疫提高通讯效率。

网友L:
有的屏里面带PLC编辑功能(宏)。
可以把有些运算交个屏来处理。。
减少当前也读PLC地址(特别是字地址D)的操作。
换画面尽量用屏自身的触发。
等等。
实在不行换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