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数控机床求助

楼主(2013-02-22):
有哪位大侠,能改广州数控制980系统的内部梯形图吗?我们公司现在想把它和机械手(安川)联起来,需要这个功能。

网友A:
你打電話過去問問,像三菱法那科來說是可以的。
jxh668

网友B:
可以改
一般机器厂家会加有程序保护
找机器厂家比较好一点

网友C:
联系机床厂家

网友D:
程序锁定了的,需要厂家才可以。

楼主:
各位大侠,我现在只是因为我们厂的广州980数控系统无法主轴定位,我们的机械手没有办法去完成取料和放料的动作,所以我想在系统里面找几个内部的输入点和输出点。以方便我们完成机械手的动作。因为它本身的主轴是变频马达,没有分度功能 。

网友C:
伺服主轴才有这功能。不过系统藐视不支持。广数没怎么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