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2):
本人初接触PLC不久,在学习阶段中,为何FX2N-32MT输出脉冲控制步进电机时候,PLC输出点会自动停止,不论在高速或低速都会不定时间停止,究竟是PLC那里出现问题,我试过空载也是这样,请各位指教小弟!谢谢!附图为程序梯形图!

网友A:
要更新D0的值,必须要让X0与X1同时断开再接通才可以的,如果X0或X1长通,那你改变D0的值,程序还是按D0的旧值的数据发送,看下编程手册吧
从事PLC、软件与单片机编程……请见我的淘宝:http://lzpj.taobao.com/ QQ:1780085948 梯形图转单片机软件QQ讨论群:64143408

网友B:
程序的问题!

网友C:
如果用M8000辅助触点更新D0的值应该就行了。

网友D:
程序没写好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E:
你注意到你脉冲个数没有,最好检测一下D8140

网友F(2013-03-27):
没有置位置,比喻,LDX0---SET M0
LD M0   PLSY  D0   K100    Y0
LD M8029  RST    M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