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PLC,压力传感器需要数显,PC曲线显示,最后通过PC打印。

楼主(2013-02-23):
1:有2个压力传感器,2个流量器;
2:以上物理量转换成数字量,
3:不用PLC
4:PC曲线显示,并能打印。

网友A:
用组态软件,直接采样、数据处理,生成曲线显示打印。

网友B:
给PC加张采集卡再用组态就可以了......

网友C:
有这样的仪表的,价格不会超过1000块钱

网友D:
采集卡加组态,或者采集卡加VB/VC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