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同仁碰到过此类故障

楼主(2013-02-23):
我有一台设备,PLC是FX2N的变频器是丹佛斯的,用数据线通讯。故障现象是在设备正常运转状态突然自动降速停机然后又自动启动加速运转。变频器的启动信号线已更换。不是经常出现。那位同仁遇到过类似的故障,给予指点。

网友A:
不是 启动的问题 那估计是频率给定的问题了
是PLC通讯给定变频器频率吗? 通讯干扰波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是不是设备电流比较大,变频器自动降速运行?

网友C:
是不是速度反馈出问题了,以前在印刷机上有碰过类似情况。

网友D:
可以变频器先断开PLC试运行一下,通过外部控制运行,如果正常就是PLC设置有问题,如果不正常就是变频器设置有问题,变频器功率小了,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网友E:
应该是速度反馈有问题了。

网友F:
你这个如果有带速度反馈的就要先排除这块了了

网友G:
可能是数据连续性有问题

网友H:
可能变频器设置的问题,通讯异常时变频器怎么处理的设置
QQ:6395435

网友I:
确定没有干扰,单独运行,确定问题所在。。。。

网友J:
也听说过这个问题 用在印染设备上的

楼主:
变频器没有反馈,变频器功率比电机大。

楼主(2013-04-08):
故障已解决。原来生产商为节省,plc和变频器的通讯线不是屏蔽线,更换为屏蔽线问题就消除了。希望对各位有帮助。

网友K:
是不是你的通讯有问题,你PLC整个程序就只有给变频器写频率这一个通讯程序吗,变频器有没有设置通讯超时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