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3):
一、PLC简介

1- PLC的定义
PLC即可编程控制器,(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是指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新型工业控制装置。在1987年国际电工委员会(International Electrical Committee)颁布的PLC标准草案中对PLC做了如下定义:
  “PLC是一种专门为在工业环境下应用而设计的数字运算操作的电子装置。它采用可以编制程序的存储器,用来在其内部存储执行逻辑运算、顺序运算、计时、计数和算术运算等操作的指令,并能通过数字式或模拟式的输入和输出,控制各种类型的机械或生产过程。PLC及其有关的外围设备都应该按易于与工业控制系统形成一个整体,易于扩展其功能的原则而设计。”
可编程控制器是一台专为工业环境应用而设计制造的计算机。它具有丰富的输入/输出接口,并且具有较强的驱动能力。但可编程控制器产品并不针对某一具体工业应用,在实际应用时,其硬件需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选用配置,其软件需根据控制要求进行设计编制。
PLC、CAD/CAM和机器人技术被称为现代工业的三大支柱。

2- PLC的特点
1、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
传统的继电器控制系统使用了大量的中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由于触点接触不良,容易出现故障。PLC用软件代替大量的中间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降低了硬件不稳定造成的故障影响。
为了限制故障的发生或者在发生故障时,能很快查出故障发生点,并将故障限制在局部,各PLC的生产厂商在硬件和软件方面采取了多种措施,使PLC除了本身具有较强的自诊断能力,能及时给出出错信息,停止运行等待修复外,还使PLC具有了很强的抗干扰能力。PLC平均无故障时间达到数万小时以上,可以直接用于有强烈干扰的工业生产现场,已被广大用户公认为最可靠的工业控制设备之一。
2、采用模块化结构,硬件配套齐全,用户使用方便,适应性强
为了适应各种工业控制需要,除了单元式的小型PLC以外,绝大多数PLC均采用模块化结构。PLC的各个部件,包括CPU,电源,I/O等均采用模块化设计,由机架及电缆将各模块连接起来,系统的规模和功能可根据用户的需要自行组合。
PLC产品已经标准化、系列化、模块化,配备有品种齐全的各种硬件装置供用户选用,用户能灵活方便地进行系统配置,组成不同功能、不同规模的系统。PLC的安装接线也很方便,一般用接线端子连接外部接线。PLC有较强的带负载能力,可以直接驱动一般的电磁阀和小型交流接触器。
3、功能强,性能价格比高
一台小型PLC内有成百上千个可供用户使用的编程元件,有很强的功能,可以实现非常复杂的控制功能。它与相同功能的继电器系统相比,具有很高的性能价格比。PLC可以通过通信联网,实现分散控制,集中管理。
功能强,适应面广现代PLC不仅有逻辑运算、计时、计数、顺序控制等功能,还具有数字和模拟量的输入输出、功率驱动、通信、人机对话、自检、记录显示等功能。既可控制一台生产机械、一条生产线,又可控制一个生产过程。
4、编程简单易学
目前,大多数PLC仍采用继电控制形式的“梯形图编程方式”。既继承了传统控制线路的清晰直观,又考虑到大多数工厂企业电气技术人员的读图习惯及编程水平,所以对使用者来说,不需要具备计算机的专门知识,很容易被一般工程技术人员所非常容易接受和掌握。PLC在执行梯形图程序时,用解释程序将它翻译成汇编语言然后执行(PLC内部增加了解释程序)。与直接执行汇编语言编写的用户程序相比,执行梯形图程序的时间要长一些,但对于大多数机电控制设备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完全可以满足控制要求。
采用简明的梯形图、逻辑图或语句表等编程语言,而无需计算机知识,因此系统开发周期短,现场调试容易。另外,可在线修改程序,改变控制方案而不拆动硬件。
5、安装简单,维修方便
PLC不需要专门的机房,可以在各种工业环境下直接运行。使用时只需将现场的各种设备与PLC相应的I/O端相连接,即可投入运行。各种模块上均有运行和故障指示装置,便于用户了解运行情况和查找故障。
PLC的故障率很低,且有完善的自诊断和显示功能。PLC或外部的输入装置和执行机构发生故障时,可以根据PLC上的发光二极管或编程器提供的信息迅速地查明故障的原因。由于采用模块化结构,因此一旦某模块发生故障,用户可以通过更换模块的方法,使系统迅速恢复运行。
6、通用性强,控制程序可变,系统的设计、安装、调试工作量少
PLC品种齐全的各种硬件装置,可以组成能满足各种要求的控制系统,用户不必自己再设计和制作硬件装置。用户在硬件确定以后,在生产工艺流程改变或生产设备更新的情况下,不必改变PLC的硬设备,只需改编程序就可以满足要求。因此,所以PLC取代继电器控制,而且具有继电器所不具备的无可比拟的优点。PLC除应用于单机控制外,在工厂自动化中也被大量采用。
PLC用软件功能取代了继电器控制系统中大量的中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计数器等器件,使控制柜的设计、安装、接线工作量大大减少。PLC的梯形图程序一般采用顺序控制设计法来设计。这种编程方法很有规律,很容易掌握。对于复杂的控制系统,设计梯形图的时间比设计相同功能的继电器系统电路图的时间要少得多。
PLC的用户程序可以在实验室模拟调试,完成了系统的安装和接线后,在现场的统调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一般通过修改程序就可以解决,系统的调试时间比继电器系统少得多。
7、体积小、重量轻、功耗低
PLC是将微电子技术应用于工业设备的产品,其结构紧凑,坚固,体积小,重量轻,功耗低。并且由于PLC的强抗干扰能力,易于装入设备内部,是实现机电一体化的理想控制设备
PLC具备了以上特点,它把微计算机技术与继电器控制技术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最新发展的PLC产品,还把直接数字控制、DDC技术加进去,并具有监控计算机联网的功能。因而它的应用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工业企业,既能改造传统机械产品成为机电一体化的新一代产品,又适用于生产过程控制,实现工业生产的优质、高产、节能与降低成本。

楼主:
3- PLC的功能
目前,PLC在国内外已广泛应用于钢铁、石油、化工、电力、建材、机械制造、汽车、轻纺、交通运输、环保及文化娱乐等各个行业,使用情况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几类。
1、逻辑控制
这是PLC最基本、最广泛的应用,它取代传统的继电器电路,实现逻辑控制、顺序控制,既可用于单台设备的控制,也可用于多机群控及自动化流水线。PLC用“能流”的概念替代传统电路的“电流”,甚至“触点”和“线圈”这些基本概念也由传统电路引入。除了类似于传统中间继电器一样的输出线圈外,定时器、计数器也能在PLC程序中找到元件相对应。
2、模拟量控制
在工业生产过程当中,有许多连续变化的量,如温度、压力、流量、液位和速度等都是模拟量。为了使可编程控制器处理模拟量,必须实现模拟量(Analog)和数字量(Digital)之间的A/D转换及D/A转换。PLC厂家都生产配套的A/D和D/A转换模块,使可编程控制器用于模拟量控制。
3、运动控制
PLC可以用于圆周运动或直线运动的控制。从控制机构配置来说,早期直接用于开关量I/O模块连接位置传感器和执行机构,现在一般使用专用的运动控制模块。如可驱动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的单轴或多轴位置控制模块。世界上各主要PLC厂家的产品几乎都有运动控制功能,广泛用于各种机械、机床、机器人、电梯等场合。
4、过程控制
过程控制是指对温度、压力、流量等模拟量的闭环控制。作为工业控制计算机,PLC能编制各种各样的控制算法程序,完成闭环控制。PID调节是一般闭环控制系统中用得较多的调节方法。大中型PLC都有PID模块,目前许多小型PLC也具有此功能模块。PID处理一般是运行专用的PID子程序。过程控制在冶金、化工、热处理、锅炉控制等场合有非常广泛的应用。
5、数据控制
现代PLC具有数学运算(含矩阵运算、函数运算、逻辑运算)、数据传送、数据转换、排序、查表、位操作等功能,可以完成数据的采集、分析及处理。这些数据可以与存储在存储器中的参考值比较,完成一定的控制操作,也可以利用通信功能传送到别的智能装置,或将它们打印制表。数据处理一般用于大型控制系统,如无人控制的柔性制造系统;也可用于过程控制系统,如造纸、冶金、食品工业中的一些大型控制系统。
6、通信和联网
PLC通信含PLC间的通信及PLC与其它智能设备间的通信。硬件上PLC一般采用RS232、RS485等接口通讯,协议上支持MODBUS等通用协议或根据智能设备的自定义协议自由编写。随着计算机控制的发展,工厂自动化网络发展得很快,各PLC厂商都十分重视PLC的通信功能,纷纷推出各自的网络系统。但从发展趋势来看,各品牌将加强PLC通讯和网络标准化,以便于构建更加强大的网络系统。尤其是越来越多PLC对以太网接口的支持,为通信和网络的统一化、集成化、开放性提供了便利条件。
7、其它
PLC还有许多特殊功能模块,适用于各种特殊控制的要求。

楼主:
4- PLC的起源
在60年代,汽车生产流水线的自动控制系统基本上都是由继电器控制装置构成的。当时汽车的每一次改型都直接导致继电器控制装置的重新设计和安装。随着生产的发展,汽车型号更新的周期愈来愈短,这样,继电器控制装置就需要经常地重新设计和安装,十分费时,费工,费料,甚至阻碍了更新周期的缩短。为了改变这一现状,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1969年公开招标,要求用新的控制装置取代继电器控制装置,并提出了十项招标指标,即:
1、编程方便,现场可修改程序;
2、维修方便,采用模块化结构;
3、可靠性高于继电器控制装置;
4、体积小于继电器控制装置;
5、数据可直接送入管理计算机;
6、成本可与继电器控制装置竞争;
7、输入可以是交流115V;
8、输出为交流115V,2A以上,能直接驱动电磁阀,接触器等;
9、在扩展时,原系统只要很小变更;
10、用户程序存储器容量至少能扩展到4K。
1969年,美国数字设备公司(DEC)研制出第一台PLC:PDP-14,在美国通用汽车自动装配线上试用,获得了成功。这种新型的工业控制装置以其简单易懂,操作方便,可靠性高,通用灵活,体积小,使用寿命长等一系列优点,很快地在美国其他工业领域推广应用。到1971年,已经成功地应用于食品,饮料,冶金,造纸等工业。
这一新型工业控制装置的出现,也受到了世界其他国家的高度重视。1971日本从美国引进了这项新技术,很快研制出了日本第一台PLC:DCS-8。1973年,西欧国家也研制出它们的第一台PLC。我国从1974年开始研制。于1977年开始工业应用。

5- PLC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中末期,可编程控制器进入实用化发展阶段,计算机技术尤其是微处理器已全面引入可编程控制器中,使其功能发生了飞跃。在软件方面,除了保持其原有的逻辑运算、计时、计数等功能以外,还增加了算术运算、数据处理和传送、通讯、自诊断等功能。在硬件方面,除了保持其原有的开关模块以外,还增加了模拟量模块、远程I/O模块、各种特殊功能模块。并扩大了存储器的容量,使各种逻辑线圈的数量增加,还提供了一定数量的数据寄存器,使PLC得应用范围得以扩大。更高的运算速度、超小型体积、更可靠的工业抗干扰设计及极高的性价比奠定了它在现代工业中的地位。
20世纪80年代初,可编程控制器在先进工业国家中已获得广泛应用。世界上生产可编程控制器的国家日益增多,产量日益上升。这标志着可编程控制器已步入成熟阶段。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是PLC发展最快的时期,年增长率一直保持为30~40%。在这时期,由于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的迅速发展,微处理器的市场价格大幅度下跌,使得各种类型的PLC所采用的微处理器的当次普遍提高。PLC在处理模拟量能力、数字运算能力、人机接口能力和网络能力得到大幅度提高,PLC逐渐进入过程控制领域,在某些应用上取代了在过程控制领域处于统治地位的DCS系统。
20世纪末期,可编程控制器的发展特点是更加适应于现代工业的需要。这个时期发展了大型机和超小型机、诞生了各种各样的特殊功能单元、生产了各种人机界面单元、通信单元,使应用可编程控制器的工业控制设备的配套更加容易。
PLC总的发展趋势是向高集成度、小体积、大容量、高速度、易使用、高性能、信息化、软PLC、标准化、与现场总线技术紧密结合等方向发展。

楼主:
春节期间写了一点关于PLC的文章,主要设想是针对三菱FX系列PLC做一个系统的介绍。
目前已经完成了前二章------这主要是从网上po的文章,介绍一些PLC的基本常识和主要品牌知识。
后期会逐渐发表到本站。
之后是关于三菱FX系列PLC的介绍,目的是让0基础学习PLC的同事们得以入门。
PLC这个行业有几个门槛,但是只要得以入门,加以日后的勤奋,大部分人员就能从“菜鸟”达到“准高手”的行列。
希望着一系列的文章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
因个人知识有限,文中肯定有不足之处,希望得到各路高手不吝赐教,进行指正!

网友A:
     高手都从事 自动化培训了?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自己写着玩的,希望能够持续的写下去。
自己还在学习的阶段,哪敢搞培训误人子弟啊!

网友B:
支持一下,希望再介绍些指令的功能之类的,写的通俗易懂容易理解,

网友C:
好贴,希望写到应用(高级)部分,一直力顶着

网友D:
比较辛苦上传

网友E:
强烈支持版主,辛苦了。

网友F:
支持版主,希望继续写下去!收藏此帖先以后经常来看看,温故而知新!

网友G:
支持版主,希望继续写下去
不断向前

网友G:
[希望着一系列的文章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
因个人知识有限,文中肯定有不足之处,希望得到各路高手不吝赐教,进行指正!}
大家都顶版主,这是必须的,我觉得如果办好这件事情对于家园来说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因为家园里不乏大量奋战在工控各个领域
(生产,制造,销售,研发)的大侠,大家都是在工控的第一线,能够接触到问题的本质,大家把在自己的工作经验提出来将是一笔
宝贵“财富”,如果版主能聚集大家的意见写一本“理论结合实际”的书,区别于论坛里曾经讨论过的一些误人子弟的书,对于大家会受益良多,
好的帖子会给论坛集聚大量人气,对于家园发展也是大有好处。在此我结合自己使用PLC的经验说说个人看法。
我认为写书核心应该是如何贯彻“理论结合实际”
1;如版主前面的“文章”把PLC的定义,特点,功能,起源介绍一下。
2;系统的讲一下指令,这时要结合指令的需要讲点小程序这样比较让人容易理解指令---程子华对PLC指令的讲解就值得参考
3;一个工程不仅使用PLC。触摸屏,变频器,伺服等是经常使用的所以对它们也要做一下介绍。此处可以参考《变频器、可编程序控制器及触摸屏综合应用技术实操指导书》
4;通过以上的介绍那么大家会对基本知识有所了解,下面就要对综合应用进行着重简介,这个时候一定要使用成功案例进行讲解,
A;一个工程的讲解要从工艺过程及控制要求说明开始讲起----使用工艺流程图
B;系统分析
a;系统主设备的选用
b;系统软元件分配----PLC  I/O表
c;电气图纸
d;触摸屏控制画面
f;程序流程图和程序
h;相关资料
5;授人鱼不如授人已渔,如何教会大家做工程估计会大受欢迎,一个方案从立项到确定方案,工艺流程图的制作,控制元件的选型,控制元件的分配,设计,
程序流程图制作及程序设计,电气图纸,电箱/柜设计制作,调试(程序模拟调试,电气调试,联机调试),编制技术文件,售后服务整个流程如何走。
6;科技不断发展,网络的普及我们可以邀请大家制作一些“视频”分享给大家可能效果会更好
以上就是我对此贴的一些建议,鉴于个人的知识和水平,不妥之处请见谅
不断向前

楼主:
楼上的建议非常好。
目前的规划是针对PLC做系统的介绍,前期是基础知识 ,后期重点是三菱指令的介绍。讲完这些就需要很长的时间。
指令讲解的时候需要大家互动,毕竟一个指令单纯的介绍的话,跟将编程手册的内容copy上来差不多,无法知晓到底哪些地方您不够理解。把问题跟在帖子后面,就会有人帮助解答。这样有利于对指令的深究理解。此为后话。
至于工程的应用,人机、伺服等内容,若要系统的写下来也是个庞大的任务。暂时不投入很大的精力,看后期效果而定是否开展。

网友G:
好的,大家积极参加吧|
不断向前

网友H:
强烈支持版主,辛苦了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