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3):
一、    软件说明:
本软件功能是将三菱FX2N的PLC程序转换成51单片机HEX文件的程序,本软件有相当完善的出错与提示检测功能(元件范围检测,支持的指令检测,是否FX2N的程序文件检测,是否FX2N软元件内存数据文件检测等等),软件支持三菱的PLC编程软件:FXGPWIN与GX Developer(保存时需要保存为FXGP文件);
二、    支持的指令:
 基本指令:LD LDI LDP LDF OR ORI ORP ORF AND ANI ANDP ANDF NOP MPS MRD
            MPP SET OUT RST PLS PLF INV END (除了MC,MCR)
应用指令:
16位:
MOV MOVP INC INCP DEC DECP ZRST CMP LD> LD>= LD< LD<= LD= LD<> ALT ALTP OR> OR>= OR< OR<= OR= OR<> BCD WDT AND> AND>= AND< AND<= AND= AND<> CDDADD SUB MUL DIV WAND WOR WXOR CALL DECO DECOP ENCO ENCOP CJ FEND SRET CML CMLP SUM ZCP PLSY
32位:
DCML DCMLP DMOV DMOVP DINC DINCP DDEC DDECP DADD DSUB DMUL DDIV DAND DOR DXOR DCMP DSUM DZCP LDD= LDD<= LDD< LD> LD<> LD>= ANDD= ANDD<= ANDD< ANDD> ANDD<> ANDD>= ORD= ORD<= ORD< ORD> ORD<> ORD>= DPLSY
           注:指令使用格式:DnZn  KnXnZn  KnYnZn KnMn等
                 1、LD(OR\AND)P与LD(OR\AND)F指令不支持使用特殊继电器
        2、应用指令P可使用:80次(PLSY与DPLSY会各占用一次)
        3、(D)PLSY指令只能对Y0、Y1发脉冲,最高频率5K,建议使用3K以下,S76为Y0发送结束,S77为Y1发送结束;
三、    支持的元件范围:
X0~X37                Y0~Y37                     M0~M399
S0~S79                 C0~C55                     T0~T87(100MS)           D0~D149
Z0~Z3                  D500~(D509~D819) :有次数寿命,请不要在程序是频繁写入新数据
    注:1、Z0、Z1、Z2可作变址寄存器使用,但是Z2的内容会传送到显示模块MAX7219显示前五位,显示程序经过优化处理,不会因干扰而误显示;
    2、EEPROM的D寄存器由选择单片机时确定,10~320个D寄存器D500起;
四、    单片机选型:
1、    建议选择STC的11Fx与12C6Ax系列的单片机,程序容量建议大于16K,RAM必须大于等于1280B的;
2、    也可以选择由我提供的测试板(有14MR,24MR,30MR);
3、    本软件支持STC12C6AxxS2(AD)单片机的模拟量功能;
4、    关于通讯监控功能时选择的晶振必须为:11.0592Mhz、18.432Mhz、22.1184Mhz、33.1776Mhz;
5、    现在软件支持针对的STC单片机型号有:STC90CxxRD+、STC89CxxRD+、STC11Fxx、STC12C5Axx,使用其它厂家的单片机或STC其它型号单片机时,请在软件上选择其它单片机(不支持EEPROM功能,不支持看门狗功能);
五、    其它说明:(正式版没有程序步限制:需要收费注册;测试版本的限制50步:免费!
1、    本软件转换程序支持三菱GX软件在线监控程序;
2、    本软件转换程序支持三菱FX2N协议与文本触摸屏通讯;
3、    软件增加了编译信息与生成程序文件的大小提示;
4、    本软件支持自动更新提示与下载功能(软件启动时自动检测或按F5);
5、    支持STC单片机免断电下载程序(必须用转换成的程序下载一次后才支持);

试用V1.39下载:
[attachments=111677]
[attachments=111678]

从事PLC、软件与单片机编程……请见我的淘宝:http://lzpj.taobao.com/ QQ:1780085948 梯形图转单片机软件QQ讨论群:64143408

楼主:
从事PLC、软件与单片机编程……请见我的淘宝:http://lzpj.taobao.com/ QQ:1780085948 梯形图转单片机软件QQ讨论群:64143408

网友A:
有机会也学学
  • 下载积分:+1(zhicheang) 热心助人!
  • lu

网友B:
    软件上传

楼主:
    可以到这里下载测试版: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23587.html
    从事PLC、软件与单片机编程……请见我的淘宝:http://lzpj.taobao.com/ QQ:1780085948 梯形图转单片机软件QQ讨论群:64143408

网友C:
    好东西!!要是支持ARM的芯片STM32F103那就厉害了
    多轴脉冲控制单板PLC,15919408690,陈生

楼主(2013-09-09):
    V1.41版本开始的软件,支持DS1302实时时钟(增加15个断电保持的RAM寄存器)\24C02~16的EEPROM储存芯片;

    1、 建议选择STC的11Fx与12C6Ax系列的单片机,程序容量建议大于16K,RAM建议1280B的;

    2、 基本选型:RAM(内存)>=256B与ROM(程序)>=8KB;

    3、 本软件支持STC12C6AxxS2(AD)、STC12C54xxAD、STC12C56xxAD、STC15F2Kxx单片机的模拟量功能;

    4、 关于通讯监控功能时选择的晶振必须为:11.0592Mhz、18.432Mhz、22.1184Mhz、33.1776Mhz;

    5、 现在软件支持针对的STC单片机型号有:STC90Cxx、STC89Cxx、STC11Fxx、STC12C5Axx、STC10Fxx、STC12C54xx、STC12C56xx、STC15F2Kxx,使用其它厂家的单片机或STC其它型号单片机时,请在软件上选择其它单片机(不支持EEPROM功能,不支持看门狗功能)并选择对应的RAM容量;

         本软件并集成了MODBOS-RTU通讯程序!支持EEPROM的D寄存器最多300多个,并可用GXDeveloper编程软件在线监控!

            支持的元件范围由单片机的RAM不同而不同:

    正式版V1.43版本软件支持基本指令如下:
    LD LDI LDP LDF OR ORI ORP ORF ORB AND ANI ANDP ANDF ANB MPS MRD MPP NOP PLS PLF OUT INV END
    支持功能指令如下:
    16位
    MOV MOVP INC INCP DEC DECP ZRST CMP LD> LD>= LD< LD<= LD= LD<> ALT ALTP OR> OR>= OR< OR<= OR= OR<> BCD WDT AND> AND>= AND< AND<= AND= AND<> CDD ADD SUB MUL DIV WAND WOR WXOR CALL DECO DECOP ENCO ENCOP CJ FEND SRET CML CMLP SUM ZCP PLSY TRD BMOV BMOVP

    32位
    DCML DCMLP DMOV DMOVP DINC DINCP DDEC DDECP DADD DSUB DMUL DDIV DAND DOR DXOR DCMP DSUM DZCP LDD= LDD<= LDD< LDD> LDD<> LDD>= ANDD= ANDD<= ANDD< ANDD> ANDD<> ANDD>= ORD= ORD<= ORD< ORD> ORD<> ORD>= DPLSY
    注意:
       LD(OR\AND)P与LD(OR\AND)F指令不支持使用特殊继电器

      256BRAM:

    X0~X17  Y0~Y17  M0~M31  S0~S15  C0~C7  T0~T7(100MS)   D0~D7   应用P执行使用次数:16次     支持MODBOS-RTU通讯协议   不支持FX2N通讯协议

    512BRAM:

    X0~X27  Y0~Y27  M0~M39  S0~S23  C0~C15  T0~T23(100MS)   D0~D15   应用P执行使用次数:32次   支持MODBOS-RTU通讯协议   不支持FX2N通讯协议

    768BRAM:

    X0~X27  Y0~Y27  M0~M159  S0~S79  C0~C23  T0~T23(100MS)   D0~D59   应用P执行使用次数:40次   支持MODBOS-RTU通讯协议   支持FX2N通讯协议

    1280BRAM:

    X0~X37  Y0~Y37  M0~M399  S0~S79  C0~C55  T0~T87(100MS)   D0~D149   应用P执行使用次数:80次   支持MODBOS-RTU通讯协议   支持FX2N通讯协议

    Z0~Z3                  D500~(D509~D819) :有次数寿命,请不要在程序里频繁写入新数据

    从事PLC、软件与单片机编程……请见我的淘宝:http://lzpj.taobao.com/ QQ:1780085948 梯形图转单片机软件QQ讨论群:64143408

网友D:
    可以直接用c语言对单片机编程啊,那样简单多了,还用转换,要是转换有差异不就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直接用c语言对单片机编程啊,那样简单多了,还用转换,要是转换有差异不就出问题了!

    不见得,直接用C有用C的好处,但是用转换软件也有它的好处
    现支持(D)PLSR指令,加减过程比较平滑!
    从事PLC、软件与单片机编程……请见我的淘宝:http://lzpj.taobao.com/ QQ:1780085948 梯形图转单片机软件QQ讨论群:64143408

楼主:
    V1.43功能介绍

    升级内容:
    1、更正12C5AS08~56单片机的EEPROM个数的BUG;
    2、修改参数设置功能的界面,如果V1.42之前版本的设置文件有开通DA、DS1302、高速计数器、EEPROM功能,请重新设置参数文件;
    3、增加支持STC15F2Kxx单片机;
    4、修改STC的烧录软件为stc-isp-15xx-v6.58.exe;
    5、更改STC的免断电下载程序为选择方式,默认非免断电下载;
    6、增加单片机FLASH容量与生成的程序大小判断,如果生成的容量大,那给出警告提示;
    7、更正PLSY、DPLSY指令当S2数据为0时,发送的脉冲不限制,Y0的已发送脉冲数存在D12与D13,Y1的已发送脉冲数存在D14与D15;
    8、增加PLSR、DPLSR指令,并增加S10-Y0脉冲发送禁止,S11-Y1脉冲发送禁止;
    9、增加支持27Mhz、30Mhz、32Mhz晶振,更新STC的1T单片机通讯功能不再限制晶振为11.0592、22.1184、33.1776,但标准与12T的仍受此限制;
    10、增加支持MODBUS-RTU协议的写多位寄存器指令支持并增加对DS1302寄存器读写的支持;

    支持的指令
    支持基本指令如下:
    LD LDI LDP LDF OR ORI ORP ORF ORB AND ANI ANDP ANDF ANB MPS MRD MPP NOP PLS PLF OUT INV END SET RST
    支持功能指令如下:
    16位
    MOV MOVP INC INCP DEC DECP ZRST CMP LD> LD>= LD< LD<= LD= LD<> ALT ALTP OR> OR>= OR< OR<= OR= OR<> BCD WDT AND> AND>= AND< AND<= AND= AND<> CDDADD SUB MUL DIV WAND WOR WXOR CALL DECO DECOP ENCO ENCOP CJ FEND SRET CML CMLP SUM ZCP PLSY TRD BMOV BMOVP PLSR
    32位
    DCML DCMLP DMOV DMOVP DINC DINCP DDEC DDECP DADD DSUB DMUL DDIV DAND DOR DXOR DCMP DSUM DZCP DPLSY LDD= LDD<= LDD< LDD> LDD<> LDD>= ANDD= ANDD<= ANDD< ANDD> ANDD<> ANDD>= ORD= ORD<= ORD< ORD> ORD<> ORD>= DPLSR

    注意:
       1、LD(OR\AND)P与LD(OR\AND)F指令不支持使用特殊继电器
       2、应用指令P可使用:80次((D)PLSY与(D)PLSR会各占用一次)
       3、(D)PLSY指令只能对Y0、Y1发脉冲,STC的1T单片机最高频率5KHz,其它单片机最高频率为250Hz,S8为Y0发送结束,S9为Y1发送结束,D12为Y0脉冲累计,D14为Y1脉冲累计;

    特色:支持看门狗功能
       如果你的程序过长,请在程序中增加WDT指令,以刷新看门狗

    支持的元件范围由选择不同的单片机而不同
    支持的单片机型号有:STC89Cxx、STC90Cxx、STC12C5Axx、STC12C54xx、STC12C56xx、STC11Fxx、STC10Fxx、STC15F2K(新增加)
    支持选择的晶振有:6MHz、11.0592MHz、12MHz、18.432MHz、20MHz、22.1184MHz、24MHz、27MHz、30MHz、32MHz、33.1176MHz;
    STC的1T单片机的通讯功能,选择以上的任何晶振均支持,但是12T的需要11.0592MHz、18.432MHz、22.1184MHz、33.1176MHz支持通讯功能;
    关于PLSR指令,现在仅支持Y0一路,但是加减速比较平滑,最大发送建议是2~5KHz;
    从事PLC、软件与单片机编程……请见我的淘宝:http://lzpj.taobao.com/ QQ:1780085948 梯形图转单片机软件QQ讨论群:64143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