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3):
如图?号处是个什么东西         后面还有三根电线连个开关 可以调火的大小

网友A:
调功器和电位器

网友B:
真没见过这种接法的,固态调压器也需要零线的
QQ540940771
yaanlh

网友C:
?是个固态调压器,后面是个电位器。具体还请上传图片看看。

网友D:
你画的不会是你家里烤火用的电炉里面的接线图吧,就算是 你画的也不完整,你的零线啦?

网友E:
是固态继电器,可调压的那种。也就是可控硅调压的原理

网友F:
没有零线怎么可以发热呢,不成立的电路图

网友G:
最好拍个相片传上来就不用猜了。

网友H:
调温电炉

网友I:
楼主的字写的太牛了

网友J:
没有回路啊,怎么加热?

楼主:
真的是没有零线的     上图片看不了 是机器上的一小部份

网友K:
应该是S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