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转220变压器功率问题

楼主(2013-02-24):
一台3kw空调,两台冰柜,有几个灯加起来算1kw用380v转220v的变压器。变压器要选择多大的合适,求大侠们帮帮忙
QQ540940771

网友A:
用10KVA的有多了,价钱也在一千五内,建议用回零线,稳定

网友B:
三相分别接几个设备,平衡就好,为什么要用变压器呢?真没办法,10KVA可以了

网友C:
为什么要380转220,你的电路中没有零线吗?

网友D:
1KVA大约等于1KW

网友E:
应该有零线的 不用那么麻烦去转那么麻烦

网友F:
20A的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