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两个伺服怎样才能保持同步运行?

楼主(2013-02-25):
现在一个长宽3米左右的平台,做X、Y运动,机械设计说分别X方向用2伺服带动,Y方向用2伺带动,但这两伺服必须要同步,请教下各位大虾,怎样的方法才最好呢?请各位指点下,谢谢!还有就是假如一个伺服出现故障时,应怎样保护。

网友A:
同步度是多少?
绝对同步只有机械才能实现!
下载积分:+5(xiejun8103)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度是多少?
绝对同步只有机械才能实现!
同步度目前不清楚,只要能保证同时运行时顺畅,不被卡住,不会对马达寿命造成影响就可以了。

楼主:
只控制一个伺服,在将控制的这伺服A B相脉冲输出接另一伺服输入,或两伺服的脉冲输入部分串连起来。不知到行不?

网友B:
使用定位模块,两轴同动(直线插补)!
下载积分:+5(xiejun8103) 热心助人!

网友C:
我做过此类设计,当时是用同一组脉冲同时控制两个伺服,最主要的是两个伺服电机同丝杆之间的连接用弹性联轴器。
下载积分:+5(xiejun8103) 热心助人!

网友D:
用一台伺服两边加导轨不行吗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E:
用台达伺服的龙门架同步电机

网友F:
5楼正解,我们公司也这么干过,没什么问题,点胶机用的

网友B:
关键先确定精度要求,再考虑选择哪种方案

网友G:
如果条件允许可以用运动控制器做,这样可以单轴运动,也可作轴与轴直接的同步运动。

网友H:
用SEW变频器加同步卡+PLC

网友I:
两个伺服用同一组脉冲。

网友J:
要用运动控制器比较好,我们的运动控制器有这个功能。

网友J:
需要这种同步的,需要的联系我:QQ798998373

网友K:
可使用插补
机械臂

网友L:
见过用步进电机这样做的,理论上说步进电机对脉冲没延迟,私服多少有延迟

网友M:
用同一组脉冲同时控制两个伺服,加上报警输出.

网友N:
台达有专门的这种伺服,但是只有2KW,有兴趣加我qq 461946157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见意,现在决定用台达ASDA-A系马达。采用龙门同步功能。

网友O:
其实对于双轴运动对于你来说没问题,问题在如何控制每个轴的两个电极。高速光耦,把信号分为两路,这样原本的控制可以不变

网友P:
一共是4轴,用运动控制器在虚模式下很容易实现啊,就是成本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