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5):
PLC  输入点接到外部 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第一次开机,检测外部 接近开关,光电开关好坏程序怎么编。

网友A:
开机检测该通的通,不该通的不通就行了!!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如果是三菱FX的话使用M8000的常开和光电开关的接到PLC的输入点X串联然后输出一个Y.可以利用这个Y输出点报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开机检测该通的通,不该通的不通就行了!!

可是该通的短路了也通,不该通的断路了也不通。开机正常,但工作时全乱套,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是该通的短路了也通,不该通的断路了也不通。开机正常,但工作时全乱套,怎么办?

那就只有祷告别出大事!!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D:
要不就需要通过做自动复位来进行确定了。
如果各电眼正常,则复位正常。如果电眼反馈异常,则复位无限进行。

网友E:
如果这个传感本身是坏的,是检测不了的!不要把工控看成万能的

网友F:
这个本身是一个难题,目前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因为一个系统外围有很多元、器件组成,系统中如何一个元、器件在什么时候出现故障没有人能够确定。只能在选型、安装等等方面上下功夫。
一般在主要的控制部位加多重检测,在控制回路上面加多重确认。

网友G:
没事做梦吧,这事成不了

网友H:
你这个想法要求太高,要想可靠的检测传感的的好坏成本太高。用带自检型的传感器成本太高。如果你对传感器的可靠性要求很高的话你可用双逻辑输出的传感器,高低电平两个输出。这就要牺牲PLC的输入点了。

网友I:
设计机器原点,每天生产完必须回到原点,写一个输出BCD的程序,用触屏显示。数据对错就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