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怎么计算plc电流

楼主(2013-02-25):
需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A:
楼主问的是哪个电流?PLC本机的功率还是输入、输出负载电流?

网友B:
这个不需要算吧~一般功耗和负载电流手册上会告诉你的!

网友C:
PLC的電流你是在說模組上面的嗎?
可以參考手冊都會有寫出來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D(2013-04-16):
哪个电流?PLC本机的功率还是输入、输出负载电流
wananjushi

网友E(2013-10-03):
不用算,直接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