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5):
2- PLC的工作原理
最初研制生产的PLC主要用于代替传统的由继电器接触器构成的控制装置,但这两者的运行方式是不相同的:
(1)继电器控制装置采用硬逻辑并行运行的方式,即如果这个继电器的线圈通电或断电,该继电器所有的触点(包括其常开或常闭触点)在继电器控制线路的哪个位置上都会立即同时动作。
(2)PLC是采用“顺序扫描,不断循环”的方式进行工作的。即在PLC运行时,CPU根据用户按控制要求编制好并存于用户存储器中的程序,按指令步序号(或地址号)作周期性循环扫描,从第一条指令开始逐条顺序执行用户程序,直至程序结束。然后重新返回第一条指令,开始下一轮新的扫描。在每次扫描过程中,还要完成对输入信号的采样和对输出状态的刷新等工作。如果一个输出线圈或逻辑线圈被接通或断开,该线圈的所有触点(包括其常开或常闭触点)不会立即动作,必须等扫描到该触点时才会动作。
为了消除二者之间由于运行方式不同而造成的差异,考虑到继电器控制装置各类触点的动作时间一般在100ms以上,而PLC扫描用户程序的时间一般均小于100ms,因此,PLC采用了一种不同于一般微型计算机的运行方式---扫描技术。这样在对于I/O响应要求不高的场合,PLC与继电器控制装置的处理结果上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1、扫描技术
当PLC投入运行后,其工作过程一般分为三个阶段,即输入采样、用户程序执行和输出刷新三个阶段。完成上述三个阶段称作一个扫描周期。在整个运行期间,PLC的CPU以一定的扫描速度重复执行上述三个阶段,如图1-3。

(1)输入采样阶段
CPU将全部现场输入信号,如按钮、限位开关、速度继电器的通断状态以扫描方式依次地读入所有输入状态和数据,并将它们存入I/O映象区中的相应得单元内,这一过程称为输入采样。输入采样结束后进入程序执行阶段后,期间即使输入信号发生变化,输入映像寄存器内数据不再随之变化,直至一个扫描循环结束,下一次输入采样时才会更新。因此,如果输入是脉冲信号,则该脉冲信号的宽度必须大于一个扫描周期,才能保证在任何情况下,该输入均能被读入。
(2)用户程序执行阶段
在用户程序执行阶段,若不出现中断或跳转指令,PLC总是按由上而下的顺序依次地扫描用户程序(梯形图)。在扫描每一条梯形图时,又总是先扫描梯形图左边的由各触点构成的控制线路,并按先左后右、先上后下的顺序对由触点构成的控制线路进行逻辑运算,然后根据逻辑运算的结果,刷新该逻辑线圈在系统RAM存储区中对应位的状态;或者刷新该输出线圈在I/O映象区中对应位的状态;或者确定是否要执行该梯形图所规定的特殊功能指令。
即,在用户程序执行过程中,只有输入点在I/O映象区内的状态和数据不会发生变化,而其他输出点和软设备在I/O映象区或系统RAM存储区内的状态和数据都有可能发生变化,而且排在上面的梯形图,其程序执行结果会对排在下面的凡是用到这些线圈或数据的梯形图起作用;相反,排在下面的梯形图,其被刷新的逻辑线圈的状态或数据只能到下一个扫描周期才能对排在其上面的程序起作用。
在程序执行的过程中如果使用立即I/O指令则可以直接存取I/O点。即使用I/O指令的话,输入过程影像寄存器的值不会被更新,程序直接从I/O模块取值,输出过程影像寄存器会被立即更新,这跟立即输入有些区别。
(3)输出刷新阶段
当扫描用户程序结束后,PLC就进入输出刷新阶段。在此期间,CPU按照I/O映象区内对应的状态和数据刷新所有的输出锁存电路,再经输出电路驱动相应的外设。这时,才是PLC的真正输出。

楼主:
(1)上电初始化
  PLC上电后,首先对系统进行初始化,包括硬件初始化,I/O模块配置检查、停电保持范围设定及清除内部继电器、复位定时器等。
  (2)CPU自诊断
  在每个扫描周期须进行自诊断,通过自诊断对电源、PLC内部电路、用户程序的语法等进行检查,一旦发现异常,CPU使异常继电器接通,PLC面板上的异常指示灯LED亮,内部特殊寄存器中存入出错代码并给出故障显示标志。如果不是致命错误则进入PLC的停止(STOP)状态;如果是现致命错误时,则CPU被强制停止,等待错误排除后才转入STOP状态。
  (3)与外部设备通信
  与外部设备通信阶段,PLC与其他智能装置、编程器、终端设备、彩色图形显示器、其他PLC等进行信息交换,然后进行PLC工作状态的判断。
  PLC有STOP和RUN两种工作状态,如果PLC处于STOP状态,则不执行用户程序,将通过与编程器等设备交换信息,完成用户程序的编辑、修改及调试任务;如果PLC处于RUN状态,则将进入扫描过程,执行用户程序。
2、PLC的I/O响应时间
为了增强PLC的抗干扰能力,提高其可靠性,PLC的每个开关量输入端都采用光电隔离等技术。
为了能实现继电器控制线路的硬逻辑并行控制,PLC采用了不同于一般微型计算机的运行方式(扫描技术)。
以上两个主要原因,使得PLC得I/O响应比一般微型计算机构成的工业控制系统慢的多,其响应时间至少等于一个扫描周期,一般均大于一个扫描周期甚至更长。

楼主:
3、PLC控制与传统电气控制的差异详解
(1)PLC中继电器元件物理结构不同于电气元件
  PLC梯形图中的线圈、触头只是功能上与电气元件的线圈、触头等效。梯形图中的线圈、触头在物理意义上只是输入、输出存储器中的一个存储位,与电气元件的物理结构不同。
  (2)PLC中继电器元件的通断状态不同于电气元件
  梯形图中继电器元件的通断状态与相应存储位上的保存的数据相关,如果该存储位的数据为“1”,则该元件处于“通”状态,如果该位数据为“0”,则表示处于“断”状态。与电气元件实际的通断状态不同。
  (3)PLC中继电器元件状态切换过程不同于电气元件
  梯形图中继电器元件的状态切换只是PLC对存储位的状态数据的操作,如果PLC对常开触头等效的存储位数据赋值为“1”,就完成动合操作过程,同样如对常闭触头等效的存储位数据赋值为“0”,就可完成动断操作过程,切换操作过程没有时间延时。而电气元件线圈、触头进行动合或动断切换时,必定有时间延时,且一般要经过先断开后闭合的操作过程。
  (4)PLC中继电器所属触头数量与电气元件不同
  如果PLC从输入继电器I0.0相应的存储位中取出了位数据“0”,将之存入另一个存储器中的一个存储位,被存入的存储位就成了受I0.0继电器控制的一个常开触头,被存入的数据为“0”;如在取出位数据“0”之后先进行取反操作,再存入一个存储器的一个存储位,则该位存入的数据为“1”,该存储位就成了受继电器I0.0控制的一个常闭触头。
  只要PLC内部存储器足够多,这种位数据转移操作就可无限次进行,而每进行一次操作,就可产生一个梯形图中的继电器触头,由此可见,梯形图中继电器触头原则上可以无限次反复使用。
    但是PLC内部的线圈通常只能引用一次,如需重复使用同一地址编号的线圈应慎之又慎。与PLC不同的是电气元件中触头数量是有限的。
   5)PLC中继电器动作过程与电气元件不同
  PLC程序的工作原理可简述为由上至下、由左至右、循环往复、顺序执行。与继电器控制线路的并行控制方式存在差别,见图1-4。
  图1-4a)控制图中,如果为传统电气控制线路,由于是并行控制方式,首先是线圈KM1与线圈KM2均通电,然后因为常闭触头KM2的断开,导致线圈KM1断电。
  如果为PLC控制,当I0.0接通后,线圈Q0.0和Q0.1都通电,完成第一次扫描;进入第二次扫描后,线圈Q0.0因常闭触点Q0.1断开而断电,而Q0.1通电。
  图4-12b)控制图中,如果为传统电气控制线路,线圈KM1与KM2首先均通电,然后KM1断电。
  如果为PLC控制,则当头I0.0接通,首先线圈Q0.1通电,扫描到第二行的Q0.1常闭触头时该触头处于断开状态,导致线圈Q0.0始终不能通电。

网友A:
大力支持!这对像我们初学者有很大帮助,希望以后文章的深入,俺也随之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