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松下A5系列伺服可以设定转矩保护吗

楼主(2013-02-25):
请问一下可以设定转矩保护停机吗如设定90%转矩,超过此值时电机停止。请知道的朋友赐教。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A:
转矩模式下可以。

网友B:
可以啊,直接设置,我们公司是通过外接驱动中间继电器,然后断掉脉冲来实现的

网友C:
可以设定,而且正反方向可以分别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