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开没执行完成DRVI指令后,再执行ZRN时怎么不动作?

楼主(2013-02-25):
如题。非要断电后再开机才行,其它也没有同时执行脉冲输出指令。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各位指教。谢谢!

楼主:
通过监视定位指令驱动标志,发现标志M8368在定位指令断开后还是NO,强行复位还是不行。

网友A:
为什么断电非要在发脉冲时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