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器接收到的脉冲数和PLC发出脉冲不想等

楼主(2013-02-25):
MR-J3-10A伺服控制器接收到的脉冲数和FX3u PLC发出脉冲不想等。移动100次以后(马达带一个滑台),位置偏离了原点位置,只要HOME一次又正常,移动几次后又那样。。。
三菱客服说是干扰造成的,我该怎样办呢?请高手帮我想想办法
电柜是这样的,怎样加屏闭呀?

网友A:
亲~加磁环了木有?编码器线要加,信号线更得加,有木有啊有木有?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没有,我用的是普通的信号线,如果没有磁环怎么办呢

网友B:
PLC的IO点余量有点大啊,只是看图觉得,
脉冲不甚了解,学习
下载积分:+5(王春杰)

楼主:
小的还没有买来,在库只有这么大的了,先用。等小的来了再换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C:
PLC上游不要有大功率用电器,控制部分的电源和动力电源最好分开

网友D:
装个磁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