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60MT的PLC故障

楼主(2013-02-25):
我一台自动送料的机械手系统用了三菱的PLC,今天发现和它相连的控制文本一直在闪,打开电箱发现电源灯和运行灯也是在闪。
测了下交流电源是230V,但测了下PLC上的24V+时,发现它只有3V左右。
和PLC并联使用的开关电源有个电容坏了流出白沫。
请教各位大侠,请问是什么原因引起PLC这样的故障?怎么修?

网友A:
更换相同规格的电容,电容老化所致。

网友B:
更换相同规格的电容

网友C:
更换开关电源就好了!

网友D:
dv24v电源外部短路。输入220V电压太高

网友E:
外部24VDC有短路现象,修好开关电源,并处理短路现象。

网友F:
换开关电源

网友G:
故障原因可能是PLC信号输入端短路,也就是24V电源短路,主要是感应头引起,把PLC24V,COM,+,-,断开。上电如果不闪,检查24V外接电路。

网友H:
这个是开关电源或外部传感器短路引起的故障,开关电源肯定是坏了换个电源检查DC24V回路基本就没问题了。但是我感觉这个柜子控制设计有点隐患,外部DC24V不应该跟PLC的DC24V并联,如果外部短路或窜进交流电这样有可能会造成昂贵的PLC损坏得不偿失。

网友I:
PLC输出端24V外部负载短路,检查负载.

网友J:
小问题而已,弄多了就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