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OT1000触摸屏报错80112002,

楼主(2013-02-25):
触摸屏与电脑通信之后, 选择project UPLOAD -PC,但总是不成功,我改了几次设置,
分别显示communication error80112005,80112002,8011201
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今天我换用USB线去通信,结果提示没有驱动,是不是GTdesigner2安装的时候丢失了

楼主:
我重新把gt designer2装了一遍,现在USB驱动装好了,但通信还是报错80112005
到底是触摸屏通信板坏了,还是拷程序的时候触摸屏电源端子不能接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