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5):
现有十二台小搬运车,每台车的结构和控制系统上都是完全独立的,每台造价低于一万元
现在这么多车,只能在一条导航线上行驶,导航线是一条黑白相间的色标地板格,实际使用中因每台车的实时位置不一样(每台机读取地板格而计算出不同的位置),但因每台车时快时慢,有时出货的,正好遇到回头的,一下子在这条导航线上堵住了,或因为有的快,有的慢而出现追尾的现象。。。。。。
在导航线无法增加,也不能使用有线通信的情况下的情况下,我如何读取上述12台机的实时位置数据,用什么机型做上位机才可以拥有这么多无线端口来读取这么多端口的数据呢,而且速度还要快,要不机器走了十厘米,数据还没有回来就麻烦大了,如果我有个上位机,把12台机的实时位置数据读到一台机子上,我就可以把这些数据进行比较,确定哪台机快降速,哪台机加速或哪台机停止等动作,这样才能完全解决这种碰撞现象,请朋友们指点一下
----------------------再有,就是地板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安装任何形式的感应器的条件的,谢谢大家!

网友A:
汽车总装车间有种AGV小车,原理和你的差不多,  也是循迹运行, 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B:
高铁,动车的那个控制系统,也可以参考一下的。据说还是世界前列。

网友C:
搬运车上加防撞传感器也可以吧!

网友D:
用无线来做吧,可以选用免费的ZIGBEE无线通信协议,500米范围内都有效,我用过开放式通信协议(nrf2401)做车间监控网络,200米通信范围,抗干扰能力也还可以,上位机用工业电脑,主通信模块用USB-NRF2401,子站用NRF2401,通信方式采用查询方式通信,主通信模块不用做任何处理,子通信模块需要外加控制芯片,你用单片机、ARM都可以,该系统造价低、使用简单、编程方便,应该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