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6):
三、PLC的分类
PLC产品种类繁多,其规格和性能也各不相同。对PLC的分类,通常根据其结构形式的不同、功能的差异和I/O点数的多少等进行大致分类。
1、按结构形式分类
根据PLC结构形式的不同,PLC主要可分为整体式和模块式两类。
(1)整体式结构 整体式结构的特点是将PLC的基本部件,如CUP板、输入板、输出板、电源板等紧凑的安装在一个标准的机壳内,构成一个整体,组成PLC的一个基本单元(主机)或扩展单元。基本单元上设有扩展端口,通过扩展电缆与扩展单元相连,配有许多专用的特殊功能的模块,如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热电偶、热电阻模块、通信模块等,以构成PLC不同的配置。整体式结构的PLC体积小,成本底,安装方便。 微型和小型PLC一般为整体式结构。如三菱的FX1S系列。
(2)模块式结构 模块式结构的PLC是由一些模块单元构成,这些标准模块如CUP模块、输入模块、输出模块、电源模块和各种功能模块等,将这些模块插在框架上和基板上即可。各个模块功能是****的,外型尺寸是统一的,可根据需要灵活配置。这种模块式PLC的特点是配置灵活,可根据需要选配不同规模的系统,而且装配方便,便于扩展和维修。目前大、中型PLC都采用这种方式。如西门子的S7-300和S7-400系列。
由模块联结成系统有三种方法: ①无底板,靠模块间接口直接相联,然后再固定到相应导轨上。OMRON公司的CQM1机就是这种结构,比较紧凑。②有底板,所有模块都固定在底板上。它比较牢固,但底板的槽数是固定的,如3、5、8、10槽等等。槽数与实际的模块数不一定相等,配置时难免有空槽。这既浪费,又多占空间,还得占空单元把多余的槽作填补。 ③用机架代替底板,所有模块都固定在机架上。这种结构比底板式的复杂,但更牢靠。一些特大型的PLC用的多为这种结构。
整体式PLC每一个I/O点的平均价格比模块式的便宜,在小型控制系统中一般采用整体式结构。但是模块式PLC的硬件组态方便灵活,I/O点数的多少、输入点数与输出点数的比例、I/O模块的使用等方面的选择余地都比整体式PLC大的多,维修时更换模块、判断故障范围也很方便,因此较复杂的、要求较高的系统一般选用模块式PLC。
2、按功能分类
根据PLC所具有的功能不同,可将PLC分为低档、中档、高档三类。
低档PLC具有逻辑运算、定时、计数、移位以及自诊断、监控等基本功能,还可有少量模拟量输入/输出、算术运算、数据传送和比较、通信等功能。主要用于逻辑控制、顺序控制或少量模拟量控制的单机控制系统。
中档PLC除具有低档PLC的功能外,还具有较强的模拟量输入/输出、算术运算、数据传送和比较、数制转换、远程I/O、子程序、通信联网等功能。有些还可增设中断控制、PID控制等功能,适用于复杂控制系统。
高档PLC除具有中档机的功能外,还增加了带符号算术运算、矩阵运算、位逻辑运算、平方根运算及其它特殊功能函数的运算、制表及表格传送功能等。高档PLC机具有更强的通信联网功能,可用于大规模过程控制或构成分布式网络控制系统,实现工厂自动化。
3、按控制规模分
控制规模主要指控制开关量的入、出点数及控制模拟量的模入、模出,或两者兼而有之(闭路系统)的路数。但主要以开关量计。模拟量的路数可折算成开关量的点,大致一路相当于8~16点。一般而言,处理I/O点数越多,控制关系就越复杂,用户要求的程序存储器容量越大,要求PLC指令及其他功能比较多,指令执行的过程也比较快。依这个点数,PLC大致可分为微型机、小型机、中型机及大型机。
微型机控制点仅几十点,为OMRON公司的CPM1A系列PLC,西门子的Logo仅10点。
小型机功能一般以开关量控制为主,小型PLC输入、输出点数一般在256点以下,用户程序存储器容量在4K左右。这类PLC的特点是价格低廉,体积小巧,结构紧凑,整个硬件融为一体,适合于控制单台设备和开发机电一体化产品。除了开关量I/O以外,还可以连接模拟量I/O以及其他各种特殊功能模块。它能执行包括逻辑运算、计时、计数、算术运算、数据处理和传送、通讯联网以及各种应用指令。典型的小型机有SIEMENS公司的S7-200系列、OMRON公司的CM1H系列、MITUBISH公司的FX系列等整体式PLC产品。
中型机采用模块化结构,其I/O点数一般在256~2048点之间,用户程序存储器容量达到8K字左右。I/O的处理方式除了采用一般PLC通用的扫描处理方式外,还能采用直接处理方式,即在扫描用户程序的过程中,直接读输入,刷新输出。中型PLC不仅具有开关量和模拟量的控制功能,还具有更强的数字计算能力,它的通信功能和模拟量处理功能更强大,它能联接各种特殊功能模块,通讯联网功能更强,指令系统更丰富,内存容量更大,扫描速度更快。中型机比小型机更丰富,中型机适用于更复杂的逻辑控制系统以及连续生产线的过程控制系统场合。典型的中型机有SIEMENS公司的S7-300系列、OMRON公司的C200H系列等模块式PLC产品。
大型机一般I/O点数在2048点以上,用户程序储存器容量达到16K以上。大型PLC的软、硬件功能极强,性能已经与大型的输入、输出工业控制计算机相当,它具有极强的自诊断功能。通讯联网功能强,有各种通讯联网的模块,可以构成三级通讯网,实现工厂生产管理自动化。它具有计算、控制和调节的能力,还具有强大的网络结构和通信联网能力,有些PLC还具有冗余能力。它的监视系统采用CRT显示,能够表示过程的动态流程,记录各种曲线,PID调节参数等;它配备多种智能板,构成一台多功能系统。这种系统还可以和其他型号的控制器互联,和上位机相联,组成一个集中分散的生产过程和产品质量控制系统。大型机适用于设备自动化控制、过程自动化控制和过程监控系统。典型的大型PLC有SIEMENS公司的S7-400。
以上这种划分是不严格的,只是大致的,目的是便于系统的配置及使用。 一般讲,根据实际的I/O点数,凡落在上述不同范围者,选用相应的机型,性能价格比必然要高;相反,肯定要差些。 自然,也有特殊情况。如控制点数不是非常之多,不是非用大型机不可,但因大型机的特殊控制单元多,可进行热备配置,因而采用了大型机。

网友A:
努力成就梦想。。。。。。 技术支持   541846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