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信捷TH触摸屏的请进来指教下

楼主(2013-02-26):
我第一次用信捷TH765触摸屏 想做个点动的按钮 就是按住就走 放开就停 要怎么做呢我把按钮的动作设成置on 可是按下以后线圈闪了一下就断开了 没有保持啊

网友A:
松开以后线圈还是断开了 没有保持。。。。。
这不是正是你所需要的么?这就是点动啊。

楼主:
可能我没把问题说清楚 现在补充了一下 我的意思是 把按钮设置on和设成 瞬时on是一个效果了 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自己发现问题了 。。。我用按钮驱动的X点。。。

网友B:
选按钮图标,选择要控制的通道位置,然后在操作里选瞬动即可。

网友C:
检查一下出现同一个地址同时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