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plc开发一台点胶机,求教

楼主(2013-02-26):
我想用plc开发一台点胶机,请大侠帮我配置一下硬件,触摸屏手动校点和阵列的程序怎么写?、给我点思路 谢过

网友A:
点胶机要想做的好,必须配三轴(最少也要二轴)。如用PLC控制,可能用户要改变点胶工艺时编辑点胶流程不好改,因为点胶机肯定是要灵活变动的。最好用控制卡做。

网友B:
用一个触摸屏加PLC就行了 触摸屏要用带散点图形显示功能的目的是看到你要涂什么样的图形 PLC 要用带直线插补功能的。圆弧插补就用不上。要涂什么样的图形在触摸屏上选择。(我现在用三菱QCPU+D75D4+普洛菲斯)

网友C:
台达20PM
不断向前

网友D:
我们公司有一种用PC机加轴控卡加映象卡加I/O做的点胶机 还有种是用PLC控制轴加触摸屏加基恩仕做的映像系统
运气与实力成正比

网友E:
是触屏行业用的点胶机吗?如有走曲线,最好用控制卡!否则成本太贵,又不易安装。。。

网友F:
还是用运动控制器来做吧

网友G:
买现成的设备不就OK了,自己做,又不是批量,肯定成本方面都高拉.

网友H:
点胶机!我给你一个方案!买SMC的成品机

网友I:
自己做真的还不如买一个现成的,加上人工成本其实比买一个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