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6):
现有 Q00CPU                  1个
     QJ61BT11               1个
     QX40                        1个
          QY40                         2个
         AJ65SBTB1-32D     5个
         AJ65SBTB1-32T      5个
比如将 AJ65SBTB1-32D     设为以X100 为起始点
    将 AJ65SBTB1-32T      设为以Y100为起始点
该如何设置??  望详解!

网友A:
因为都是开关量,设置的时候一个开关量模块用32个点即可。但是不管是输入还是输出模块都必须是占用32个输入和输出点。
比如第一块是AJ65SBTB1-32输入模块,占用地址是X100-----X11F,和Y100---Y11F,当然了因为是输入模块所以实际上Y100-Y11F地址对此模块是没有意义的,但必须设置。

以此设下去
1-AJ65SBTB1-32D      X100-X11F ,Y100=Y11F
2-   AJ65SBTB1-32D    X120-X13F,Y120-Y13F
3-   AJ65SBTB1-32D    X140-X15F,Y140-Y15F
4-   AJ65SBTB1-32D    X160-X17F,Y160-Y17F
5-   AJ65SBTB1-32D    X180-X19F,Y180-Y19F
因为是输入模块,上面的Y***没有意义,但必须设置
6--AJ65SBTB1-32T       X180-X19F,Y180-Y19F
7-AJ65SBTB1-32T      X1A0---X1BF,Y1A0-Y1BF
8-AJ65SBTB1-32T      X1C0--X1DF,Y1C0-Y1DF

9-AJ6AJ65SBTB1-32T X1E0-X1FF,Y1E0-Y1FF
10  10-AJ6AJ65SBTB1-32T  X200-X21F.Y200-Y21F
因为是输出模块上面的X**没有意义的,但是必须设

10个模块按照这样的顺序和地址分配就可以使用了。

  • 下载积分:+1(lxzdh2014)
  • 下载积分:+3(guochunyi) 热心助人!
    有付出就会有收获,坚持!!!

网友B:
    一楼高手!

网友A:
    以上是地址段的设置,在CCLINK 网络中也要设置一下才能工作
    附件: CCLINK SET.rar (144 K) 下载次数:4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都是开关量,设置的时候一个开关量模块用32个点即可。但是不管是输入还是输出模块都必须是占用32个输入和输出点。
    比如第一块是AJ65SBTB1-32输入模块,占用地址是X100-----X11F,和Y100---Y11F,当然了因为是输入模块所以实际上Y100-Y11F地址对此模块是没有意义的,但必须设置。

    以此设下去

    请问在哪个界面填写这些数据? 望截图,谢谢!

网友C:
    不多说直接上图
  • 下载积分:+1(lxzdh2014)
  • 下载积分:+3(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D:
    1楼正解

网友E:
    Q00CPU能用QJ61BT11吗?要从Q02开始才行吧。

网友F:
    1楼正解,7楼好图。

网友G:
    把硬件装好通电连线,用系统检查就全部自动分配显示出来了,不能显示的就不能用

网友H(2014-01-24):
    太感谢7楼了,两张图基本上把所有的模块都包括了,真心感谢,学会了分配地址

网友I:
并不是设置的I0 CCLINK配置好起始输入X 起始Y 多少个站 站的类型 系统会从用户设置的起始IO往后自动分配给IO点给这些站 CCLINK接线一条龙 主站加终端电阻 最会一个站加终端电阻(
需要情况下可以调波特率提
速)每个远程模块根据自己定义的站号顺序拨上对应的站号 统一波特率 因为都是远程IO站 每个站32个点 16进制 自己统计上每个站占用的IO
www.mitsubishi-q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