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直流开关和交流开关

楼主(2013-02-26):
在实际应用中,直流开关和交流开关可以混用吗?具体区别是什么呢?前段时间厂里的一台透平机控制回路的小开关坏了,我就随意给换了一个。谁知道用了两天突然出问题了,直接把主电源顶跳了,最后确认是控制回路的开关用成交流的啦,换上直流的就好了。谁能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直流电由于没有过零特性,对灭弧能力要求更高,而且对极性也有一定要求,用交流替代也见过不少,有同一开关两路串联使用的,根据你所说,开关曾坏过,它不会无缘无故的坏,就像热继电器老跳你不能认为继电器坏了,应该先确定电机是否过负荷或缺相。可能是串电了,或线头松动搭壳了,心细一点,祝好运。
下载积分:+1(guang886622) 感谢回复

楼主:
感谢楼上的

网友B:
碰到过直流电路用交流断路器导致交流熠路器损坏!

网友C:
最好是交直两种的开关

网友A:
呵呵,一般断路器只是起个开关作用,用错了只会影响保护性能和寿命,要说能把上边顶跳,应该是开关里有低压脱扣之类线圈,或电操之类的,因为交流电有感抗,线包匝数少,线芯粗,用错了就有好看的啦,不过这种错误不会是电工会犯的吧。

网友D:
最大的区别在于灭弧能力。。。

网友E:
交流的选得比直流的大一些,一般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但接触器之类的就不好说了。

网友F:
我们这就有用交流空开代替直流空开的 没出现过什么问题

网友G:
电流一样的情况下,直流开关可以代替交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