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求助

楼主(2013-02-26):
大家好,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三菱伺服带动工件向模具移动接触时,由于工件加工要求不同,和模具接触时的松紧度有所不同,为防止工件和模具接触过紧造成伺服报警,可有好的控制方式。感谢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把伺服里面的相关参数调整一下,或者加一个气缸辅助压紧

网友B:
壓力傳感器,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