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T960触摸屏数值问题求助

楼主(2013-02-26):
我想给合GOT960 触摸屏 FX2N PLC 广数步进电机做一个丝杆进退机构。无法解决数值转换难题,求助好心人。
比如 我想在触摸屏中 输入20。3 丝杆走过 20。3毫米
问题是,我写入触摸屏中的数值和触摸屏传入PLC中的数值对不上号
附件中的两张图片是我对触摸屏数据输入模块的设置,错在哪里,PLC程序要如何写。

网友A:
如果你要输入是20.3 PLC中也是20。3数据类型应该是浮点数
你现在设备的是实数,PLC收到的是2030

楼主:
tkggtdkjpl 大哥,能不能帮忙写个案例

网友B:
将十进制小数转换成二进制小数
LDM8000
DEBIN D100 D102
但监控中的数值相当于乱码,只能用十进制数监控或十六进制数监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十进制小数转换成二进制小数
LDM8000
DEBIN D100 D102
但监控中的数值相当于乱码,只能用十进制数监控或十六进制数监控
谢谢,我自己找到办法了,在触摸屏里面设置,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