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7):
描述:台达通讯资料结构
描述:台达参数地址
描述:CP1H RTU模式DM分配区域
使用RTU模式
D32300         #1             站号
D32301        # 10          写功能码
D32302         #9            发送总字节数
D32303         #2000     写命令首地址
D32304         #2            写命令字数
D32305         #0400     04为写命令字节数=2*2      00为写命令数字首个高字节
D32306         #120B     12为变频器运行正转   0BB8为十进制3000   变频器的频率
D32307         #B800
触发A640.0后   变频器启动了  但频率仍为0   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应该是2个指令,1个指令写频率,1个指令启动正转。
写频率:01032001+频率+校验码
正转:010320000018+校验码
感谢!
没有啦  程序是正确的  今天我试好了  原因是我的变频器里设定的不太对

楼主:
我发现了新的问题     通信出现异常了     数据是传过去了   但是A640.2置位了  D32352  出错代码为#0080   高手解释下这是什么故障呢

网友B(2013-12-02):
各位师傅们好,我要用CP1H与台达VFD-M RS485通信,关于 站号,  写功能码  ,        发送总字节数
    写命令首地址          写命令字数
要怎么编程啊,要实现正转,频率可在触摸屏上调,要怎么编, 写功能码  ,  发送总字节数
    写命令首地址          写命令字数
这些要怎么看,请有经验的师傅指导一二,不甚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