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触摸屏与多个触摸屏通信

楼主(2013-02-27):
如何用一个触摸屏与27个触摸屏通信。此触摸屏可以显示其他触摸屏的生产信息。触摸屏都选维纶屏TK6070IH,那27个屏所连接的为FX PLC。通信距离肯定超过20米,大约有30米。
该怎么解决。
谢谢各位

网友A:
那样的话,速度是你难以忍受的!!!!!!!

网友B:
我的想法是:通过MODBUS通讯应该可以实现,速度会比较慢。最好选用有以太网接口的,会快点。

楼主:
失误,看了下,这个TK6070IH,只有一个接口RS232。得换触摸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