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给我出了道难题请前辈们指点下!!!

楼主(2013-02-27):
各位大侠,老板让我用三菱的伺服系统做个精确定位控制项目,要求皮带的转速要与伺服电机的转速要同步,我用编码器测皮带的转速送给FX-10PG驱动伺服电机,现在的问题是不够精确,请大侠们点拨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在皮带的轴上安装编码器,设置伺服的电子齿轮比,伺服接受编码器的脉冲运行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同步已经没啥问题了,齿轮的直径为1:3齿轮比我都设好了,可现在刀切的位置还是有点偏,请大侠赐教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