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精确定位控制

楼主(2013-02-27):
各位大虾,请问如何能实现一个转盘的精确定位?
请各位帮帮忙啊!

网友A:
采用PLC+特殊模块+伺服电机+伺服器

网友B:
转盘定位关键是如何快速定位(避免摇摆),这要看你多大的转盘,主要是核算惯量与驱动部件是否匹配。
如果是大转盘,并且盘分度确定的可以考虑用分割器。变频+交流电机+分割器

网友C:
这个不需要伺服,普通电机用接触器就可以

网友D:
1.普通电机+机械分割器
2.伺服分割器

网友E:
还是用机械的方式还实现最后精密的定位吧

网友F:
一个分割器加一个带一个电机就好了~

网友G:
用角度分割器吧 ,就是成本比较高

网友H:
马尔他 机构 手表都用的这个 很精确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I:
分割器成本比较低··

网友J:
如果成本允许,直接用DD马达吧,通过DD马达控制器直接设置细分的角度,然后PLC实现IO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K:
还是用机械的方式还实现最后精密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