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7):
请教OMRON CP1E N无电池的数据掉电保存方法
手册上说 CP1E N 不带电池时只能保证40多小时的掉电保存时间,
如果需要更长时间的掉电保持,不装电池有什么别的方法?
有个A751.15备份保存启动 是干什么的? 怎么用?

网友A:
把a751.15接通一次。事先设置好的数据存储区会保存到plc的内存上。可永久保存。具体设置见图。
设置的是dm区是从dm0开始的。图中设置的是dm0-dm9共10个需要永久保存的数据。
  • 下载积分:+2(king125) 热心助人!
  • 临沂临正电气有限公司 电话0539-3121190手机188539815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a751.15接通一次。事先设置好的数据存储区会保存到plc的内存上。可永久保存。具体设置见图。 [attachment=101094]设置的是dm区是从dm0开始的。图中设置的是dm0-dm9共10个需要永久保存的数据。

    a751.15 可以用程序接通吗?
    保存DM 的个数有限制 吗?

网友B:
    谢谢!学习了,去试试
    学我所用

网友C:
    楼主太不仗义,问题回答的这么完美你居然给了2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