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问题啊

楼主(2013-02-27):
开始安装了GX-DEVELOPER和GX-WORKS2都是可以设置传输设置的
后来装了个GX-Configurator-QP 然后就变成上图这个样子
GX-DEVELOPER GX-WORKS2 GX-Configurator-QP三个软件都卸载重装过了,还是没用
原来也碰到过这个问题,是XP系统,只要重新安装 GX-WORKS2 问题就解决了
现在是WIN7系统,这招不灵了啊!!!!

网友A:
gx work2本来就可以代替你最后装的那个软件
yanzhi2008

网友B:
从启电脑就可以用了,卸载QP,有GX WORK了,就不用QP了

网友C:
有GX WORKS了就不用QP

楼主:
这QP装的亏大了,卸载后重启了还是没用啊!!!!

网友D:
那就重装系统后再安装新软件。

楼主:
刚装的系统啊!!!!要是没有办法,只能在重装了。。。。

网友D:
我是XP系统,安装的时候也没按照什么顺序,从来没有出现你遇到的这类问题。
建议安装前先做个备份,如果安装后正常,则删除备份,如果不正常,直接备份恢复到安装前状态,然后继续折腾就行了。

楼主:
这法不错!
看来以后用GX WORKS就好了,QP好出局了

网友E:
一定要做纯系统的备份。

网友F:
重装系统,其实可以用虚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