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警画面是用什么触发的?已解决

楼主(2013-02-27):
请问朋友们这个报警画面是用哪个元件触发的?我找来找去也找不到触发这个报警画面的条件?忘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在程序里有一条:mov #* DM*的
#*就是此画面的页面号
下载积分:+5(我不是老板) 热心助人!

网友B(2013-08-06):
在程序里有一条:mov #* DM*的
#*就是此画面的页面号
不错,回答的很正确

网友C:
看你用什么触摸屏 一般用 W 触发就可以了。 触摸屏里有报警列表 写入相应的报警信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