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深圳臻兴产半自动斜臂式丝网印刷机程序欧姆龙plc-FP1-C24

楼主(2013-02-27):
朋友工厂电工走了二台一样机器程序运行故障.请哪位大哥知道这种机器有程序帮帮我.谢谢.qq.2273040600.

网友A:
说说看,什么问题

网友B:
是用伺服驱动的吗?几轴的。。。

楼主:
运行灯不亮,故障灯亮,电脑上看不到都是乱码.

楼主:
确定是以前电工动过,但是我想看看是怎么回事,看不到梯形图或语句表都是乱码,

楼主:
前段时间家园师傅给我一个程序装上后PLC正常了但动作不对,

网友C:
把工艺和接线图和配置发出来,叫人帮你编一个程序就好了

网友D:
工资给低了,电工肯定会走了,要想马跑得快又想马不吃草!

网友E:
这种问题你不要解决,叫你老板解决,除非你有能力解决,前面的电工会做到这一步,我想你的老板肯定有问题,呵呵,是不是你也有问题啊。

网友E:
错了,是你朋友的单位,你是帮忙的,冤枉你了,呵呵,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