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GT1055触摸屏实现数值微调功能?

楼主(2013-02-27):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我用的三菱的GOT1000的触摸屏
触摸屏上如何制作这种微调功能的画面
类似于上面图片
如何实现点一下“-”
箭头往左移动一个单位数量
点一下“+”
箭头往右移动一个单位数量
谢谢!!!!!

网友A:
按照告诉你的思路,还没有弄明白?如果是控制PLC的话,则更好做了,因为plc里面有增加和减少的指令的,触摸屏只是显示状态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