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张力收卷系统的控制方案

楼主(2013-02-27):
恒张力收卷系统在纺织,电缆,印刷,造纸等很多行业都有广泛的应用,各位大神感觉那种方案效果比较好,大家一起讨论一下。目前接触的三菱张力控制器+磁粉闸,小张力效果一般,30N以下效果不好。PLC+伺服+张力转换器的有没有人做过?或者其他的方案也可以

网友A:
S7-315-2DP+ABB直流模块+编码器

网友B:
了解了解
电泳整流器专业制造商 保定宏诚变流器
www.hong-cheng.cn

网友C:
使用气缸摆臂机构+伺服电机 应该比张力控制器效果好。
PLC使用S7-300或其他品牌同等级以上的,摆臂顶头使用≥2000线的编码器,使用缸径和行程略大的超低摩擦精密气缸,使用精度≥1/100°的伺服。
个人觉得以上这个结构应该会比张力控制器效果好。

网友D:
这个要看情况的吧,高速运行时磁粉会发热的快,磁粉一般合适低速使用。高速运行一般用伺服或者变频器代替磁粉。

网友E:
要做低张力电气控制方面其实要求没那么高的关键还是机械设计,摩擦系数要低,运行稳定性要好。我用变频器加360线的编码器都做过10N左右的张力的。其实张力反馈是个很小的调节量,关键是运行过程力矩变化的计算这个计算不要依靠张力反馈计算,力矩给定稳定张力变化也就不大。我用很简单的FX都做过张力控制,只是写程序麻烦了,在满足要求的同时节约成本也很重要。

网友F:
俺就做这类,需要就给俺留个邮件,俺不常来的